玩游戏死机后就这样了,谷歌浏览器

楼主(2020-05-15):
玩游戏死机后就这样了,谷歌浏览器异常,打开就崩溃,其他浏览器也一样,而且浏览器页面也是显示异常的,只有IE能正常使用,QQ能登录,登录后显示该页面无法正常显示,电脑声音嘶哑,重装系统无用,在VMware中也一样情况,换过内存条,硬盘,网卡,情况依旧!

网友:
估计是CPU问题,说的几项都是加载运行对CPU要求较高。

网友:
这也是普通用户吧??

网友:
新主板装win7?

网友:
很久之前的笔记本了

网友:
等下试试刷新bios,这游戏本发热很严重,可能硬件也有点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就找个固态硬盘试试,BIOS
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能开机硬件就没有毛病,卡机啥的可能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