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X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0-05-15):
  故障机型:iPhone X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电漏电700MA。

  故障分析:接电漏电700MA左右,主板供电有短路。

  维修过程:接上电摸主板有发热的情况,测量主供电和电池供电的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将主板上下层分下,接上层漏电,下层是正常的。

  确定了故障点出在下层,给下层熏上松香,接电发现U3100上的松香已经融化了。

  查看图纸得知此芯片是VDDBOOST升压。

  根据以往7代维修此芯片短路并不是芯片本身短路而是PP_VDD_BOOST通路上的滤波电容短路导致的。

  单独给PP_VDD_BOOST加4V的电压,元凶显现。

  C3112上的松香融化,拆掉后测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维修结果:将主板上下层焊回,开机测试故障修复。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思路清晰就好修!!好像X以后的主板烧大芯片的少了,,基本都是有保护的!!

网友:
看你维修挺简单的,不太懂的人估计要走弯路了

网友:
好像X不开机大多数都是电容坏啊

网友:
学习了,还有其他案例吗

网友:
烧鸡的前提是知道一系列的信号和控制走向

网友:
正在学习赞一个

网友:
大佬我想知道,怎么给下层单独上电呢

网友:
x的电容短路的是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