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3459有时开机到LOGO处花屏

楼主(2020-05-15):
DELL 14-3459有时开机到LOGO处花屏,接上电池开机现象比较易出现,是池拔掉故障偶尔会有,论坛有人说是BIOS问题 ,我刷过了,故障还是会花屏,,这种花屏是显卡坏还是显存坏,他是A卡

网友A:
主要是能进系统不   能进系统就进系统刷一下bios就知道了

网友:
显存,或者内存没插好

网友:
这种机器还会花屏  确定BIOS是正常的吗 这种像是显卡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能进系统不   能进系统就进系统刷一下bios就知道了

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换个屏幕试试吧

网友:
能进系统的话 查集显和独显的供电

网友:
或者换个屏 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