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smart 500主动PFC不启动维修

楼主(2020-05-15):
  在黄鱼(某鱼)上淘得台达smart 500电源一块,卖家喜欢音乐嫌弃电源风扇太吵,从外面把风扇的电源线给剪了,价格特别便宜,便收了。收回外观看封签没到,没有拆修,测试是能正常启动的。刚好以前买东东,老板送了个12CM的风扇一直放着,刚好用上(因卖家是从靠近风扇中心的内焊点处剪的,没法用原来的风扇)。拆开,接上线,风扇是12V,0.1A的,一点不吵,也能通风散热效果,虽然没有原来12V0.3A的效果好。3-5硬开启后(直接用硬铜线短接绿线与黑线),电源突然不启动了。直接用硬铜线短接开关电源,要多次测试拔插很麻烦,想起买了放着没用的ATX电源外取电板,板上有拨动开关比较方便,还有个电源指示灯,找出来插上24PIN接口,接电拨动开关,电源指示一亮就慢慢灭了,电源保护。因为对主动PFC电源维修没有实践经验(只了解一些简单的基本理论),走了不少弯路。
开始有怀疑二次侧保护,但要查就要拆主电源板,拆开220V供电线,这样没法测一些电压,二次的电源管理小板和电源线扎得好也不想动。所以先考虑主动PFC保护,因为对高压电比较谨慎,开始都没有带电测量电压,先拆一次侧开关管、PFC开关管带散热板,测量各管是好的。经过摸索总算基本理清PFC、PWM芯片供电的基本电路。通过上电后拔电源线,测试PFC芯片供电基本正常,PFC工作后+310V电压有被升到+380V。
  一次侧没有问题,直能拆二次侧,查二次侧电源管理芯片周边电路。通过测量,发现串联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中的一个坏,更换参数基本相同的二极管,装好后,测试电源恢复正常。
  通过本次维修实践,对PFC电源的维修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实践能力进一步加强。
电源板背面
PFC+PWM+AS393小板
二次侧电源线
二次侧小板
二次电源管理小板中损坏二极管
DWA105 N161电源管理芯片,电源调整AS358放大器

四个光耦

(该光耦与测评图中NEC光耦不同,型号在网上也找不到,有知道的请告知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多点图文并茂,从收货到发现问题,再到解决问题都整上,就是一篇好帖子!

网友:
图拍的是这么清楚!

网友A:
发现串联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中的一个坏,,,,,,,楼主告知一下 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串联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中的一个坏,,,,,,,楼主告知一下 型号?

图中的芝麻管 不是整流的吧?

网友:
光耦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芝麻管 不是整流的吧?

感觉楼主的图文对不上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楼主的图文对不上呀,,,,,,,

哎 荒凉的电源区

网友:
电源的维修难度越来越大了,烧坏的元器件有些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
会修电源,理论知识强,小心大电容啊

网友:
我一台这样的电源也是不启动,改天找出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芝麻管 不是整流的吧?

肖特基二极管是用于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二极管是用于整流的。

具体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串联肖特基整流二极管中的一个坏,,,,,,,楼主告知一下 型号?

丝印为B28 参数是2A40V,型号:SS26,封闭:SOD-123,以上信息来自某宝,仅供参考。

网友C:
这个电源中坏是图标红字的那一个,2个相同二极管串联的,什么原理就不怎么清楚了。图中左边不清楚的部分为风扇的正极和负极,正极在上。维修时有画了测量的线路图,但因为太乱,可能也不够准确就没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中坏是图标红字的那一个,2个相同二极管串联的,什么原理就不怎么清楚了。图中左边不清楚的部分 ...

常备二极管急救几种  通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备二极管急救几种  通杀

你一般备哪几种?....

网友:
大电流一种 小电流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