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180D联想7655等机型重影和黑线之定影更换篇(附带更换视频)

楼主(2020-05-15):
兄弟和联想打印机一体机出现黑线重影  大多数都是定影器问题  单独跟换加热辊和成套组件都可以。
附带拆机更换视频:https://www.ixigua.com/i6822780695404872206/

网友A:
加热棍也要换了  不过要下次维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棍也要换了  不过要下次维修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小心

网友B:
上辊积碳用什么清理效果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辊积碳用什么清理效果好点

加热的时候用毛巾清理

网友C:
一般来说,
重影是下棍粉太多导致的,导致加热组件加热不均衡。有时候有可能是下棍邹了。上棍只要没烂就不用换除非客户看着没办法了,可在开机加热时用湿毛巾擦上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
重影是下棍粉太多导致的,导致加热组件加热不均衡。有时候有可能是下棍邹了。上棍只要没烂就不 ...

您说的没错,个人客户可以清理,为其节约成本。单位的还是成套换,清理,后期出问题,他认为你糊弄他,不会修等等,弄些没必要的麻烦。

网友D:
我都是换上辊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换上辊就解决了

换拆机的还可以  国产的用用还重影

网友E(2020-08-19):
换金属的那个加热辊不行吗?都是这样换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金属的那个加热辊不行吗?都是这样换的啊

可以  但没有原装的耐用

网友(2021-05-06):
找500个7655主板CPU,有货的亲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