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联想 C4030有待机电流0.02A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5-15):
故障机型:联想C4030一体机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有0.02A不触发

故障分析:待机3.3V 5V有不正常
维修过程:上电待机电流0.024A,按开机键有轻微变化,估计是哪里短路保护了,首先上论坛逛一圈,看看有没有什么收获,只看到一个例子是3.3短路的,此机型无图纸,只能靠自己慢慢摸索了,检查测量后还是有收获,查到5V短路了,心中暗喜估计是附近的电容短路了。

    把5V输出断开,测量是后负载短路,不是5V产生电路,没有图纸有点头大。这5V虽然没有3.3V的多,但是也不少,主要是些外设供电,USB,声卡,网卡等。

       这时想到用烧机法,我是用4V 1A烧的,没有一点反应, 我这板是5V 0欧短路了。烧着模一遍,没一点进展。还是老老实实一个一个排除,停放了一天,今天早上继续找,今天运气应该还算不错,开始是把USB的供电拆了,也是短路,第2个拆了声卡的供电,也是短路,再拆旁边的电容,拆开后,万用表不响了,再测电容短路了。

       在料板拆个电容装上,开机正常。

维修结果:

机器图:

网友:
这种故障挺好修的,只是有时候烧不到元件发热就比较耗时间。

网友:
不错没图纸也可以搞出来 而且图片上也标简单明了

网友A:
1A电流没反应可以加大到2A 3A,肯定可以摸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A电流没反应可以加大到2A 3A,肯定可以摸出来的

不敢上电流大,风险也大,先排除法,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