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P反复重启刷机 刷机第二进度条不走反复重启

楼主(2020-05-15):
8P反复重启刷机第二进度条不走就直接反复重启  上一家修过 换了硬盘 U2还是一样 CPU旁边电感无虚焊   各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A:
这里面修手机的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里面修手机的少

不是手机维修论坛嘛?

网友:
查一下总线吧

网友:
苹果7无限重启

网友C:
电源无数据会重启 装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手机维修论坛嘛?

手机修的比较 少  笔记本居多

网友:
硬盘到CPU数据打值

网友D:
看电流应该是IOS 11的版本,你进恢复模式看图标是不是就知道了,如果是IOS11 应该是基带部分出问题引起重启,8的基带部分如果不是进水的话一般很少问题,基本判断应该是板层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电流应该是IOS 11的版本,你进恢复模式看图标是不是就知道了,如果是IOS11 应该是基带部分出问题引起重启,8的基带部分如果不是进水的话一般很少问题,基本判断应该是板层出问题了。

机子退回去了   客户比较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无数据会重启 装电池试试

这些作为一个维修师傅都会去排除的

网友:
看板底呀,H3K5的直接搬板。

网友E:
重启看重启日志  另外看下是不是问题板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重启看重启日志  另外看下是不是问题板底

进不了系统   板层正常

网友:
修手机修手机 还是用 y50电流表看看 好对比

网友:
板底是不是mrs板底?

网友:
我之前搬板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是因为硬盘旁边的保护二极管碎了,挑掉刷个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