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刚才在电脑城修的 几条内存,备份的数据SPD..

楼主(2020-05-15):
内存坏了!修好,备份的,需要的可以下载。。。内存SPD数据。。

Corsair 16G 1GX8 PC4-2133P XMP.bin.rar (276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请教这东西怎么样。

网友:
大厂一线像三星、镁光的SPD都没法修改写入,只能读取。除非换SPD芯片

网友A:
SPD你用什么编辑器的?还有哪么小 不是拆下来刷的吧, 请教如果不拆下来刷的怎么接线?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你用什么编辑器的?还有哪么小 不是拆下来刷的吧, 请教如果不拆下来刷的怎么接线?

有专用座子!用编程器刷!很简单的!淘宝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