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有背光无显示 有时候会显示线条

楼主(2020-05-15):
苹果7不显示。正负5.7 。1.8.正常。座子阻值也都正常。有时候能亮几条线。有时候全黑 只有背光亮。装仿屏 能看到上面无sim卡  wifi图标。下面全黑

网友A:
我也没思路电压都出来了怎么会不显示,可能是总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思路电压都出来了怎么会不显示,可能是总线问题。

同样,我也遇到,不知道5.7出不来,组值正常

网友B:
阻值正常就开机亮屏的时候测供电,一般正负5.7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阻值正常就开机亮屏的时候测供电,一般正负5.7容易出问题

正负5。7正常

网友:
装上仿屏幕是这样

网友:
更换显示触摸座呀

网友:
GPU电感,别折腾显示部分了

网友:
座子问题吧

网友:
楼主。修好没?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没搞好。电感换了。不行。退了/

网友:
这个情况会不会是CPU或板底问题,直接搬板就可以了,研究半天还不如搬板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