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81m-e

楼主(2020-05-15):
问一下大家华硕H81m-e触发掉电的怎么搞啊,遇到好多片了,完全没思

路啊,一测各个供电好像都有,测复位也有,不过都是一下就掉点了。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2020-10-04):
我遇到两块有显示但是不定时掉电重启,无解

网友:
掉电一般来说都是电没有出全,先刷个Bios,不行就慢慢查电压和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