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仁兄帮我改下bios,谢谢

楼主(2020-05-15):
3579 i7的,刷了i5的bios不开机。

3579 LA-F611P i7.BIN

网友A:
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原机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原机什么故障

是bios问题,用开机慢的bios能开机,刷i5开机快的不行。

网友:
这个怎么帮?寄过来吗

网友B:
这个论坛有 先试过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有 先试过再说

都试了,刷了几片i5的都可以,i7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都试了,刷了几片i5的都可以,i7的不行

好吧,得空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得空我看看

好的,谢谢平头兄

网友:
是不是得有个好的bios对比这该,有好的bios还不如直接传给你来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