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deaPad 300-14 寸的改成IdeaPad 300-15ISK 板号NM- ...
联想IdeaPad 300-14 寸的改成IdeaPad 300-15ISK 板号NM-A481

楼主(2020-05-15):
小新IdeaPad 300-14 改成小新IdeaPad 300-15ISK
板号NM-A481
因找不到14的壳,就买了一个15寸的壳。其它全改好,就只有键盘问题, 键盘座子26PIN换成30PIN,键盘改用15寸带数字键,但数字键盘开启不了,换了一个EC带程序的还是一样。 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下。
板号

网友:
在线等待中

网友:
两个型号板号一样,有预留两个键盘座‘

网友:
想不出还与哪些有关

网友:
14改15 代价有点大

网友:
没办法,6代I7

网友:
围观中,看看最后结果怎样。

网友:
把8脚BIOS芯片刷成15寸的,我遇见过。刷EC程序没用。
当时修一台联想的300S-14,上电不显,拆开之前没有修过。刷个南桥BIOS就好了,结果测试其它功能正常就键盘乱码,然后又找了14寸机型的BIOS,全部OK
联想同一版号14寸和15寸南桥BIOS不通用。刷错了,键盘就不能用

网友:
南桥BIOS里面写有有机器型号的信息,刷好开机时候我特意进BIOS看了一下,刷不同南桥的BIOS,bios里面显示机型都不一样

网友:
谢谢指点,我也刷了在论坛上下了几个。只有两个能亮,我再买两个试下

网友:
有没有大神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