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5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15):
   由于现在开学了,机器没那么多了,一两台就不想发,换屏换键盘拔插内存好的没有什么水分也就不发了。有灌水的嫌疑。就凑多了一起发。

    型号:华硕VM520U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好多灰,这个机器有个通病就是灰尘多,出风口位置的TYPE-C接口的供电芯片的5V滤波电容会短路,从而导致不触发,拆开主板一看,果然那个位置都腐蚀了,拆了电容打值不再对地,上电自动触发,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型号:华硕F540U
    故障:偶尔能显示
    维修过程:来的是我还进系统了,结果后来就上电0.11,无CPU电压了。测试了一遍电压都无异常,H_CPUPWRGD也有,然后想着刷个BIOS不行就干U去,结果刷了个BIOS好了,妈的,华硕的机器BIOS这么多问题,测了一两天都没问题。

    型号:联想G40-70
    故障:大短
    维修过程:这个机器也是通病机了,一般就是贴纸下面的电容短路打值的,拆机后撕开贴纸,拆掉电容,打值正常后,上电触发显示。

    型号:联想E531
    故障:不触发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是进蟑螂的机器。目测待机3V的上管击穿,待机芯片烧糊 。直接打USB数据对地值,南桥也挂了。让老板跟客户沟通后,同意维修。先上BGA拆除南桥,然后进行维修,拆掉烧毁的待机焊盘都烧掉了,3V上下管也拆了后打值,待机3V 5V对地值正常,装上好的51125芯片,把脚位补好后打值都正常,装上3V上下管,上电测试 3v 5v待机正常,找个SLJ8C装上去,想着这个机器换了南桥要刷BIOS,直接刷8M的ME,结果写不进去,发现BIOS都烧了,重新找了个8M的BIOS芯片刷好后上电测试,电流0.80发现不跑码,想着会不会另一个BIOS也烧了,手摸了一下,烫的很。又找了个4M的BIOS芯片刷好后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维修结束。。。。。个屁,由于充电口小板也进了蟑螂,洗干净装上排线待机偏高,打值网卡也挂了,换了网卡以为这回应该好了吧,结果触发显示1秒后掉电,且不能再开机,待机3V 5V都有,由于我没找到一样型号的BIOS芯片以为是BIOS芯片导致的,又换了两个还是一样。反其道而行之,不装BIOS,触发一样是相同的时间掉电不能再开机,这就排除了是BIOS芯片导致了,进蟑螂EC脚位只有一点点腐蚀,但宁杀错不放过,找了个KB9012刷好程序后开机,不掉电了,装好BIOS进系统测试半小时也不关机,维修结束

    型号:华硕FL5900U
    故障:不显示
    维修过程:这个是一个同行的,老是喜欢自己乱修,来的是好机器全部拆散了,也好,省的我拆机,直接上电看电流0.62不动,拿出主板看到就动了休眠开关,也搞不懂为什么要去搞休眠开关了,大神的世界真看不懂,先软后硬吧,这个电流只要没短路,电压基本全出了,测量了一遍果然是全都正常,平台复位也有了,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好吧,板载内存当然是先怀疑你啦,用BIOS屏蔽软件屏蔽了内存后,再刷这个没有SPD的BIOS,找个四代内存往上一插,上电电流有跳变了,上屏测试显示正常,收起来跟客户说了看看要不要修先,毕竟要加内存。

开心果果,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为什么?开学了机器就少。店开着哪里?华硕的机器好多啊

网友:
每天看楼主的维修记录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开学了机器就少。店开着哪里?华硕的机器好多啊

因为网课停止了啊,电脑坏了人家也不一定要修

网友:
这种习惯好 华硕的机器修的很多啊  现在华硕都不好弄  不错 不错

网友B:
用BIOS软件还能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能说说用的什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BIOS软件还能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能说说用的什么软件吗?》

论坛有啊,有大神弄了软件出来,可以直接找到BIOS里面的SPD,然后清除就可以达到屏蔽板载内存的目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发个连接出来,谢谢

网友C:
有个谜一样问题!联想蓝色板E系这款机我拆过好多台都是蟑螂窝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贴   看的很过瘾

网友:
长见识了,几年没修电脑了,遥想当年屏蔽板载内存的时光真是感叹。楼主一看就是技术非常过硬的老师傅,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谜一样问题!联想蓝色板E系这款机我拆过好多台都是蟑螂窝

也不只是联想的,不分什么板子,跟使用的人有关系吧,反正什么样的机器都看到进蟑螂的,我觉得这样的人用电脑真的牛批,不怕用着用着一只蟑螂爬出来吗

网友:
我想问下那个屏蔽内存软件,是按照它的方法做吗还是

网友D:
是把bios拖进那个软件里把它全都清理掉,还是要按他的步骤进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把bios拖进那个软件里把它全都清理掉,还是要按他的步骤进行

我是选择下面的全选然后清除,之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已清除的BIOS,华硕的机器屏蔽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选择下面的全选然后清除,之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新的已清除的BIOS,华硕的机器屏蔽成功率比较高

好的,谢谢

网友:
看的很过瘾

网友:
不错,分享了很多经验

网友:
你们生意可以啊。我现在是想修电脑没得修,准备看书学习下

网友:
双BIOS主板吗?

网友:
都配图 更改好

网友:
屏蔽BIOS里面的内存SPD软件我也想要

网友:
大神维修 往往语言很简洁 三言两语间就找到问题 维修思路清晰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