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3-14

楼主(2020-05-15):
联想YOGA3-14不开机维修案例
版号:nm-a381 rev1.0

描述:中午吃饭待机放着的,吃完饭就打不开了

检修过程:刚拿到机子摸背面很热,风扇一直在转,认为放个电就可以了,拆开放电插电测试开机正常,测了一会正常,但装好之后又打不开了,拆开就又可以了以为是螺丝拧紧了,在开机状态下装的后壳,然后测试了三遍正常给客户。

结果第二天送来说是又不行了,同样是在中午吃完饭之后,我拆开试了也打不开,待机电压都有,不过就是3.3V有点低只有2.9V,不过没在意,刷了一个BIOS测试又好了,装机测试了几遍也是可以的,又给客户了。

过了三天客人又送来了说又不行了,拆开测试不行,又测待机电压还是只有3.3V不对,测到只有2.8V了,不过还是没在意,还以为是BIOS问题,又刷了四个BIOS结果还是不行,正准备测3.3V的时候听到那边有滋滋的电流声,测量发现5V没有了而且3.3V只有2.8V了,摸3.3V和人5V的供电芯片那发烫,又想到电压不对,上松香看了一下是3.3V的那颗芯片发烫,又看到论坛上说这是通病就没想了直接订了两个芯片,等芯片上上去后电压还是不对,测量芯片PU201进电9V正常,出来的电压被拉低,先是断开电感PL201测量电压发现一脚那边的电压在7V左右,不过还是有电流声,又相继断开PJ202和PJ204直到断开PJ204的时候电压才正常且没有了电流声,5V也出来了,连上电感PL201和PJ202电压还是正常,就是PJ204一接上电压就被拉低而且还有电流声,再断开测量PJ204时发现PJ204的一脚对地阻值很低只有22,用烧机法烧发现EC发热,找到图纸看了一下一脚直通EC的112脚,把EC取下来后测量阻值正常,所以判断EC坏了,这颗EC有程序要订,因为客人等不了所以只有把112脚翘起来装上去试试看(因为查过了VSTBY0这个信号属于开机唤醒的信号再加上以前也断过类似的所以才断开试试的),装上去后测量PJ204的一脚阻值正常,通电测试3.3V正常了5V也出来了,开机测试正常,装机测试了两天正常给客户了。

机械革命X9Ti U18原.BIN

nm-a381 元 yoga 3 14.BIN

yoga3 14(nm-a381)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

又学一招

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