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款1278屏幕无背光,背光搞

楼主(2020-05-15):
12款1278
屏幕无背光,背光搞好,进系统卡住!
外接显示器又可以正常使用!
求高手指教!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
之前这种飞线搞定的灯亮问题!后面改直接电池接口处飞线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进不来系统可以查一下硬盘 或者硬盘排线

网友:
装低版本10.6的系统可以进系统,高版本连接外置显示器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进不来系统可以查一下硬盘 或者硬盘排线

装低版本10.6的系统可以进系统,高版本连接外置显示器又可以!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不?

网友B:
这种是读屏的,你要骗过显示芯片才可以

网友:
有控制线的,

网友:
硬盘排线,还有你主板明显进水,传感器问题比较多。EC往bios方向 六脚复合三极管易断线。。。

网友:
老师傅,能加下我的微信指导一下么我的189873632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进不来系统可以查一下硬盘 或者硬盘排线

硬盘换过,情况一样,排线问题的话,外接显示器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C:
不进系统同时风扇有狂转吗  如果腐蚀区域是靠近ec那一带的话,ec也换掉
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进系统同时风扇有狂转吗  如果腐蚀区域是靠近ec那一带的话,ec也换掉
它吧

这种,卡在进度条?

网友:
这个你只是飞了屏主供电,应该不会影响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进系统同时风扇有狂转吗  如果腐蚀区域是靠近ec那一带的话,ec也换掉
它吧

换了两个拆机Ec 一个不开机,一个开机风扇狂转,最后还是把原来的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读屏的,你要骗过显示芯片才可以

您好,老板,怎样骗过显示!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加个微信指导下可以么?我的18987363215

网友:
多看图纸吧,sensor问题,都是秒杀的。

网友:
终于搞定了,谢谢各位大佬们关注!是屏幕跟屏幕排线问题!折腾了!谢谢!

网友D:
屏幕跟屏幕排线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幕跟屏幕排线还会造成这样的问题啊?

是的,我确定现在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