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7AB液晶显示器黑屏维修

楼主(2020-05-15):
LXM-L17AB液晶显示器去掉屏线,灯管上电测得12V只有5V,5V正常

经过测量发现DZ904稳压二极管坏,直接导致12V变为5V

后来直接把稳压二极管去掉后12V正常了,5V变成了3.7V,然后把驱动板去掉再测发现5V正常了,分析应该是带不动负载,是电源板问题,力首先观察电容发现12V,5V的滤波电容不行了,果断换掉后,正常点亮屏。

网友:
上面坏掉的稳压二极管应该为DZ901

网友:
DZ901的稳压值是6.8V有点弄不懂,高手能帮帮忙不?

网友:
稳压主要作用是钳位电压,当超过稳压值就反向击穿卸掉多余电压,具体为什么是6.8v要结合实际电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