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DELL VOSTRO 3400独显改集显的问题!

楼主(2020-05-15):
小弟是57期的新手,遇到一台DELL的 VOSTRO 3400,开机没显示,电流跳到1.3左右,估计是显卡问题了。拆开看,显卡已经焊爆了的。简单的测了下内存+1.5V_SUS,+0.75V_DDR_VTT正常,CPU供电+VCC_CORE正常,,,,复位等基本都正常,独显的主供电+VCC_GFX_CORE为0V,其工作条件除了EN其它都有,GFX_CORE_EN是由EC npce781发出的,屏供电LCDVDD为0V,其开启电压也为0V,,,我分析除了独显其它应该都没有问题,看到显卡焊爆了,自己也没有BGA台,心想能不能试下改集显用,但我是新手没改过,也不知道这款可不可以改集显,请前辈们帮忙看下。多谢多谢!

LCDVDD_EN一路由独显发出一路由桥发出,实测都为0V,还有一路shbm_lcdtst_en由EC发出,测转换器U5446除了供电3.3V其它都为0V,这个LCDVDD实不知道从哪儿改好,因为不管是从桥还是从显卡还是从EC发出的都为0V,中间也没过其它元件,我试过强拉3.3V到LCDVDD_en,也没有LCDVDD输出,不敢直接把3.3V接到LCDVDD,
再看下panel bken我不知怎么翻译这个信号,应该是很重要的吧,

其开启有两路,PANEL_BKEN_GPU直接到显卡,另一路PANEL_BKEN_PCH直接到桥,实测U3703除了供电3.3V其它都为0V,两路都没有电压,从哪儿改好呢,难,或是我根本没搞懂显卡电路工作的时序,双显卡的切换原理,

再看这个是亮度调节吗,LCD_BRIGHTNESS,

亮度调节一路直接由桥发出,另一路是由显卡和EC发出,实测U5448除了供电3.3V其它都为0V,
又是全为0V,想改都不知从哪儿改好,

独显的主供电实测0V

实测PU8603供电正常开启为0V,其开启信号GFX_CORE_EN由EC发出,如果是改集显,这里是不是不用理会,或是直接把这个供电芯片拆掉?

小弟是新手没修过几台机子,也还没改过显卡,不知道以上分析是不是八杆子打不着边,这个板子能不能改集显?如果能改要改哪些关键的地方?
请路过前辈们指教一下。多谢多谢!

网友:
直接显卡供电电感撬开试下 好多机器独显供电断掉不工作就切集显了 不行就要改信号了 麻烦不如淘个板子换了 现在板子都不贵

网友:
一大早起来看贴子,看看有没有前辈赐教!还是没有啊!

网友:
一大早起来,看下有没有前辈回贴的,期待中。

网友:
看下有没有前辈回贴的

网友A:
直接翘掉独显供电电感,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翘掉独显供电电感,一般就可以了·

不能吧朋友,因为还有背光和亮度调节呢,不过我没改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能吧朋友,因为还有背光和亮度调节呢,不过我没改过

大部分机子独显不能工作的情况下会自动切换集显工作,10代显卡之后的不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机子独显不能工作的情况下会自动切换集显工作,10代显卡之后的不可以

谢谢你,只有你回复我,我要试试。

网友:
这款显卡加焊的时候温度控制不好就短路的。这板也便宜,直接换

网友:
搞不好的话,我有台机子拆板子卖给你集显的

网友:
修不好伤脑,1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只有你回复我,我要试试。

嗯,只要机子带集显一般就可以

网友C:
我试过断开 供电芯片EN信号 可以用

网友:
BIOS刷  改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断开 供电芯片EN信号 可以用

朋友,这里有好多EN,要断开哪个EN,还请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请问一下,有几个地方要改,还望指点一二,谢谢!或者大概说一下哪些相关的信号要改,我自己找找,谢谢!

网友D:
先看有没有集显相关的电路 ,然后看是桥输出显示信号还是显卡输出,桥输出就直接拆掉显卡晶振,显卡有短路就拆显卡,显卡输出的话,改到桥输出,具体要看屏的那几组信号连接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看有没有集显相关的电路 ,然后看是桥输出显示信号还是显卡输出,桥输出就直接拆掉显卡晶振,显卡有短路 ...

集显独显电路都有,都有供给屏的供电和开启和调节,但关键是这些全是低电平,我上面有配置图,谢谢你。

网友E:
我觉得 可以通过改BIOS 可以改集成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 可以通过改BIOS 可以改集成显卡

可是集显的相关开启也都不正常啊,再说改BIOS这个也太难是吧

网友F:
1代机子改集显大部分都要改电路,遇见的hp都是改了好多电路,2 3代只需要拆电感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1代机子改集显大部分都要改电路,遇见的hp都是改了好多电路,2 3代只需要拆电感就行。

多谢你的回复,我记下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