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维修 每日一问 005

楼主(2020-05-15):
最近笔记本维修经常碰到 掉电的问题!!!

哪位大佬能出来分享一下  碰到掉电应该怎么查呀。。。

网友:
最近老是碰到感冒的人,问我为什么?我改怎么解释?

网友:
小白同问,唉,维修思路不清晰

网友:
唉,维修思路不清晰

网友A:
这个故障涉及的范围太大了,供电不全或者不稳会掉,PWRGD信号不稳定会掉,有些独立显卡认不到会掉,温控信号异常或者温度高肯定掉电,少见的就是南桥 EC和BIOS导致掉电了,会用示波器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故障涉及的范围太大了,供电不全或者不稳会掉,PWRGD信号不稳定会掉,有些独立显卡认不到会掉,温控信 ...

谢谢啦  我以前一直在纠结掉电的原因啊,总算有点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