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重写底层需要刷机吗

楼主(2020-05-16):
新手6sp扩容,扩容后无震动,触摸经常失灵,需要重写底层试试
问,重写底层需要重新刷机吗,手机里的资料会不会丢失。

网友:
可以先备份吧!!!

网友A:
你的触摸失灵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个扩容的7plus 触摸间歇性失灵

网友:
需要刷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触摸失灵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个扩容的7plus 触摸间歇性失灵

这个换屏   我遇到过  就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换屏   我遇到过  就是屏坏了

找了块原装DTP正在测试 压排组装都不灵

网友:
这个人肯定要刷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