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学习CPU技巧

楼主(2020-05-16):
各位大佬谁告诉我拆装CPU有什么技巧吗?注意什么吗?我做一个挂一个

网友A:
如果是板载CPU  你拆一个挂一个  说明你的BGA技术还要锻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载CPU  你拆一个挂一个  说明你的BGA技术还要锻炼,

多练  多总结   多用心

网友:
挂的越多经验越丰富。

网友:
这个和手感有关系,,多练习下吧!!呵呵呵

网友:
技巧技巧,,熟能生巧!!!

网友:
买些几十块料板练就完了

网友:
a8吗,练就完事了

网友:
多买点论斤称的 练练手 我虽然不是行内人 但也知道熟能生巧 有很多事不是靠技巧搞定的

网友:
基本功扎实就可以搞CPU,如果连普通IC都装不好,除胶翥能掉点的,就不用搞CPU了。从A8 A9练起,不拆坏,能装好,就可以了。A10以上的CPU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