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87pro-v 自检慢

楼主(2020-05-16):
此主板带诊断灯,检测到x16主显卡槽的时候需要等13秒时间才过,debug灯显示63,查手册是cpu dxe初始化开始,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加焊cpu插座没有效果。刷bios没有效果,有人说bios需要原厂的才行,我是从官网下载的bios,怎么就刷了不好使呢

网友A:
卡63,南桥坏。此故障在华硕b85-pro gamer
上面常见。一般是me电路29丝印坏引起,不过有一部分刷bios能好,而有些不行。

网友B:
你需要合成BIOS.使用空白的ME模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63,南桥坏。此故障在华硕b85-pro gamer
上面常见。一般是me电路29丝印坏引起,不过有一部分刷bios能好, ...

华擎的,如果是G1820,停在63比较久,但是还是能亮机;如果上I3 4150,有复位不跑码。CPU是好的。biso重刷过,一样。29的供电1.08v
这种情况是否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合成BIOS.使用空白的ME模块

这个有点难度,给提示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的,如果是G1820,停在63比较久,但是还是能亮机;如果上I3 4150,有复位不跑码。CPU是好的。biso重刷过,一样。29的供电1.08v
这种情况是否是南桥坏了?

肯定的,这现象华硕游戏板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63,南桥坏。此故障在华硕b85-pro gamer
上面常见。一般是me电路29丝印坏引起,不过有一部分刷bios能好,而有些不行。

不是一直在卡,13秒后通过

网友:
me的问题,刷了新bios好了,之前的bios中me信息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