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70跑码重启不显

楼主(2020-05-16):
   板号为NM-A931,开机看电流接近亮机时就重启了,不插内存条不重启,测量主板上各供电都正常,除了集显电感上无电压,其他电压都有,示波器测量内存的复位和内存排阻上也有正常波形,说明已跑码了,但是重启不亮。刷过BIOS也一样,又从TB买了说是原厂的刷上都不能开机。重点查了下独显的各个供电和显卡复位也都正常,现在是没有思路查哪里了,请大神指教

网友:
这已经找到故障了,是桥内集显模块坏了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