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屏幕不显示

楼主(2020-05-16):
这是一台惠普v3000开机电流正常,但屏幕不亮灰屏!外接也不亮!但是上硬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按开关键也能听到关机的声音!我想问问有没有哪位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A:
显卡问题吧,加热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问题吧,加热试试

显卡问题吗?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显卡有问题进步了系统吧!我现在感觉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这么老的电脑 修个球球  独显 显卡门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吗?能听见进系统的声音!显卡有问题进步了系统吧!我现在感觉是排线的问题

排线问题外接会有显示的,直接炮烙之刑

网友:
显卡确定显卡问题  干了准好...

网友:
V3000换显卡当年维修就靠V3000养人。

网友:
显卡问题 打火机烤下显卡试试

网友:
DV3000  我记得 有显卡通病吧?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