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oppo7sm线刷包

楼主(2020-05-16):
找了好多都过期或者失效了,有没有大神给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A:
OPPO R7SM 售后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NaPgyM0ja9SxsDBwQvbIw 密码:xux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PPO R7SM 售后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NaPgyM0ja9SxsDBwQvbIw 密码:xux4

谢谢大神分享资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分享资源

只要是系统问题,百分百解决,刷了还是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系统问题,百分百解决,刷了还是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今天花了点时间刷好了谢谢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