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x450vc故障开机使用不定

楼主(2020-05-16):
版号 x450vc
故障  开机使用不定期蓝屏 。测试内存状态 如下。板载内存坏了。拆了所有的颗粒 然后 通过点位图 找到 dimm sel1  把两颗电阻位置交换就ok。 电阻名称。如下图r2426 移动到 r2428 就 ok。 实际成功

网友:
rst,U盘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