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6x摔了一下,开机就30毫安

楼主(2020-05-16):
小米6x摔了一下,开机就30毫安。
换了pm660(002),PM660L(004),38.4M都不行。
加焊cpu也不行,怎么办

网友:
CPU到存储器掉点还在断线了,取下来重置,万用表测电源ic输出电容电压一般都出来了

网友:
30ma 不上电 考虑过电源没

网友:
我只是个小白 客观看问题

网友:
试试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吧,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现在注册还能免费获得VIP会员特权,点击链接开始使用<a >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83491.html

网友:
查降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