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这台炫龙dc毁灭者950显

楼主(2020-05-16):
老铁们 这台炫龙dc毁灭者 950显卡 现在不认显卡 之前是有独显但是驱动装不上 后来独显直接没了 和显存颗粒有关吗

网友:
首先排查供电正常不?再考虑显卡!!

网友A:
搞了个机械师,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显存供电烧了,换了,还是装不上驱动,显卡换了,显存换了1个,都没好,客户一直吹,就给退了,反正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了个机械师,问题和你的差不多,显存供电烧了,换了,还是装不上驱动,显卡换了,显存换了1个,都没好,客户一直吹,就给退了,反正不好搞

之前还有显卡的,我主修手机,笔记本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还有显卡的,我主修手机,笔记本不太懂

只能连显存显卡一起干没办法,前提是先排查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2020-06-26):
遇到一个一样的机器 一样问题    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