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400 暗屏解决

楼主(2020-05-16):
  看个论坛还要收我费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一点锡搞定了   S400  看图说话  19V正常 保险正常 还是暗屏的话 7-8直接连接就KO     7脚是有3.3V的  8脚也是有3.3

网友:
这个型号还没遇到过暗屏的

网友:
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

网友:
供电正常就查开启信号,

网友:
亮度调节 和背光开启吧

网友:
客户再也没发调亮度了

网友(点评):
他这种连法,应该可以调度。

网友:
笔记本暗屏一般要查的就是背光供电和暗度调节当然有一些也可能是EC引起的

网友:
就是喜欢修这种故障,可是少啊

网友:
DISPOFF#低电平有效,不建议从亮度调节上取电,

网友A:
dispoff#是3.3亮背光0是关背光。直连pwm可能会造成,快捷键关屏失效,合盖关屏失效,亮度调至最低闪屏等故障。
有图纸还是从源头查起比较好。常见的就是三脚mos管坏或者bios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poff#是3.3亮背光0是关背光。直连pwm可能会造成,快捷键关屏失效,合盖关屏失效,亮度调至最低闪屏等故障。
有图纸还是从源头查起比较好。常见的就是三脚mos管坏或者bios坏

当然也可能是显卡虚焊或者ec故障。

网友:
7,8角搞一起小心返修,,自己遇到过,。最好连主供电

网友:
跟屏供电接一起好一点吧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还是直接从屏供电哪里接稳定一点

网友:
我之前电脑有过暗屏问题,想过换屏幕排线,结果到后面坏了都没去换。。。。。。

网友:
把图片收藏了。

网友:
加分鼓励楼主多发帖

网友:
客户一旦调节亮度就会恢复原故障

网友:
我一般在屏上面改线,不愿拆机就在屏上改一样的。

网友:
简单有效 收藏了

网友:
这方法我以前试过是可行 但也不是所有暗屏都能搞定

网友:
直接屏供电飞过去好点

网友:
都是高手啊。佩服。学习学习

网友:
s400在win7上亮度不能调最亮,不是因为bios版本过低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