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代单U时序问题

楼主(2020-05-16):
CPU是I5-7200的,想要测量主板上的SYS_PWROK信号,但是此信号外接的零欧电阻没有装,是桥没有采用还是桥内部自已采用了呢?

网友:
自已先顶起来,如果没有采用SYS_PWROK信号的话,那图纸上采用了什么信号呢

网友:
这个是直连了

网友A:
直连没毛病,主板能找到测试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连没毛病,主板能找到测试点的

已经找到SYS_PWROK了,测得它有3.3V,这样还是不出平台复位,看7代U时序,应该SYS_PWROK正常了过后才出PLTRST#,是不是这样基本判断桥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SYS_PWROK了,测得它有3.3V,这样还是不出平台复位,看7代U时序,应该SYS_PWROK正常了过后才出PL ...

PCH_PWROK早呢,平台复位是在PROCPWRGD之后出的。中间还有桥读取BIOS,发出各路时钟呢。有用加分,我这两天修的一块板子,就是翻在这里面了,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虽然我当时测了,但不全面。等今天晚上发贴看吧

网友:
好长时间没发贴了,前一阵子发的图纸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PWROK早呢,平台复位是在PROCPWRGD之后出的。中间还有桥读取BIOS,发出各路时钟呢。有用加分,我这两 ...

好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PWROK早呢,平台复位是在PROCPWRGD之后出的。中间还有桥读取BIOS,发出各路时钟呢。有用加分,我这两 ...

网友:
你看这7代U时序,这不是在SYS_PWROK后就应该出来平台复位吗,还是我理解错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_PWROK早呢,平台复位是在PROCPWRGD之后出的。中间还有桥读取BIOS,发出各路时钟呢。有用加分,我这两 ...

我是从论坛上找的7代单U的时序图,上面标的是SYS_PWROK后就要出平台复位的,桥读取ME和发时钟也是在SYS_PWROK 之前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从论坛上找的7代单U的时序图,上面标的是SYS_PWROK后就要出平台复位的,桥读取ME和发时钟也是在SYS_P ...

人草我看你图上蓝字是PCH_PWROK,后面字也跟错了,晕,低级错误!!!!!!!!!!

网友C:
从图纸看这个信号肯定是有的,明显是CPU电压先产生后的好信号作为SYS_PWROK信号用的。如果没CPUCOE电压是否先查CPU供电这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图纸看这个信号肯定是有的,明显是CPU电压先产生后的好信号作为SYS_PWROK信号用的。如果没CPUCOE电压是否 ...

平台复位前是没有CPU供电的,SYS_PWROK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复位前是没有CPU供电的,SYS_PWROK出

SYS_PWROK出来只是代表系统电压都产生了,不能代表有了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