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6笔记本维修汇总

楼主(2020-05-16):
     型号:华硕VM520U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此机是5.04日收起来订EC那台,EC到货后换上去故障依旧,后来在一点一点查,查到是3VA_DSW_PWRGD信号为低导致不触发,但是待机3V 5V已经正常,拆除相连的元器件也是只要0.6V左右,上拉电压正常,后来直接用镊子夹住上拉电阻R5852是+3V_DSW强行加到3VA_DSW_PWRGD信号上,上电后自动触发,松开镊子再上电,3VA_DSW_PWRGD信号稳定在了3.3V且机器自动上电了,而之前我强行使3VSUS_PWRGD为高依旧不能触发是因为3VA_DSW_PWRGD还要送到EC的70脚,此信号不正常就会导致瞬间有一下的触发动作之后保护,就不能再开机。装机测试一切正常后,维修结束。

     型号:联想V310-15IKB
     故障:不开机,客户反映右边USB接口不能用
     维修过程:拆机看到CPU供电上管的滤波电容都裂开了,打值对地,拆掉电容后打值正常,上电显示进系统测试确实不能用,关机打USB数据对地值,一个为500多一个为30多,又是直接进CPU的,断定为CPU本身坏,看客户要不要我们帮他改一个再说。

     型号:索尼VPCSD-113T
     故障:不开机
     维修过程:这个机也用通病,就是键盘下面的待机3V 5V的上管滤波电容容易短路,但是电流是不会大短的,索尼特有的保护电路。拆机测试结果没短路,哦豁,难搞哦,这个机器板号是MBX-237 无图无水印更别提点位了,先放个电试试吧,拆下主板扣掉COMS电池后并没有什么卵用。打各大电感对地值正常,二级转换电压对地值也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那就一步步来,先从待机触发,上电测试无待机,待机芯片SN608098,跟ISL6237芯片可以代换的,所以找到ISL6237的PDF测试 5VLDO正常,公共点19V正常,14脚27脚无开启,这个机器应该是触发才会发出开启,测试触发后14pin  27pin有2V的电压,这样说明EC那边是正常的,示波器3V 5V的上管得到开启后一点动作都没有,先找了个PM6686换好后打值都正常,上电测试公共点没有了,5VLDO只有0.7,看来运气有点坏啊,再找了一个ISL6237换上去打值正常,上电测试公共点19V, 5VLDO正常,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嗯,运气还是阔以,迅速装机测试,等快装完了发现一枚小COMS电池,槽,又得拆一遍,再装好后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维修结束。亮机图镇楼

     型号:联想邵阳E42
     故障:暗屏
     维修过程:既然是暗屏还是先看看屏,拆开B框取下屏后发现又是修过的,这个机器就是老给我们修的一个同行的,但都是他自己喜欢乱修,比较烦他。撕开屏电路的贴纸看到保险被一坨锡连在一起,到处都是焊膏。这的一点理论都不懂就乱修,保险都烧了肯定是升压二极管前级或者后级短路,不然怎么可能烧保险,打值发现是升压二极管后级短路,只有两个滤波电容,拆了一个后不短路了,找一个好的电容和保险装上,打值结果二极管前级和保险直接不一样,肯定是因为短路的时候被他强行给一坨锡导致19V过来结果电感,把电感烧了,找了坏屏拆个电感过去打值正常,装上屏开机显示正常,维修结束。

开心果果, + 1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大家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A:
我要是你的那个同行,我就点关注。你敢发,我敢学。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是你的那个同行,我就点关注。你敢发,我敢学。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他倒是想学,每次我修了他就看修了什么地方,但是我洗干净了,他找不到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
牛逼,这么多东西

网友:
你这个同行阔以的,难道他不上迅维论坛?

网友:
年纪大了,修了机器也不想发帖了。楼主的做法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这技术太好了,哪里的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大佬牛皮,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我就喜欢你这流水记录贴,加分鼓励

网友:
哈哈哈 我最喜欢看最后一段 什么原因引起什么后果怎么解决

网友:
其实我就是你那个同行 快下楼开门 我来找你探讨人生了

网友: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呀,学习了,多多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2020-06-28):
经常看你的贴子,一有时间就看。

网友:
VM520U是换了那个3.3v上拉电阻好的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笔记本维修最新维修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