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惠普600G1台式机不能用1820以上CPU

楼主(2020-05-16):
很久以前论坛收的,收来的时候是准系统
上机I3 4160 能点亮 开机各种报错,据我所知特别是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确实很多报错
最后进BIOS调整好时间开机正常
每次重启就不开机,指示灯常亮不开机  ,长按开机键强制关机后再开一切正常
以为就这样用了,有个客户需要升级U ,和客户把1820交换后居然一切正常,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再次折腾 换其他I3或者I5还有G3260等均重启不能开机,只能用G1820  当然手上无1840无试
难道是BIOS老的问题,不应该啊,2015年的机器,难道是要用志强E系列CPU
无奈G1820太慢,白浪费我8G内存,我又想用这个600G1的主机,USB接口特别多,挂很多打印机U盘接口都够用
求助大家是否遇到此问题,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把CPU座上的弹簧清洁一下子,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座儿裸在外面好久了,

网友:
品牌机不好搞呀..............................................

网友:
肯定是BIOS不支持,干过联想笔记本单核机,不支持双核U。

网友:
报什么错呢,有的是BIOS出错,有的是你CPU供电出问题了,高点的U带不动,或者换个电源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的确比较难搞,我这有台DELL和你差不多,第一次开机,必须强制关机,再开就OK(更换 I7 4790K、1840)都一样,到现在还在纠结中.....
你用触摸一下CPU供电芯片周围贴片电阻电容等,看有什么状况,

网友:
不好弄它,

网友:
就是bios的事。人为限制,不支持高等级CPU。这个没啥好的解决方法。看看是哪个厂代工的,可以找个代工厂的近似主板的bios刷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BIOS限制,所有的配置都是为G1820设计的,他们认为升级CPU会损坏主板,所以不让升级。

网友:
清洁座,看有没有弯针之类的,刷BIOS。如果还不知没办法啦。重启不亮关机开机正常是不是开机时序问题,或者主板有人修过了?

网友(2020-09-21):
同款机,但是我从g3250换洋垃圾1230v3也没有出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