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的朋友,不要走,这个笔记本一定要记住==========

楼主(2020-05-16):
====天宝这个牌子的笔记本,杂牌,装了系统,声卡驱动不了,win10 64位   声卡都驱动不上,各种驱动包,都无解。
    谁有这个笔记本,提取备份,驱动,到网上,都可以啊,传我一个份,也行。           有这个本子的,可以驱动大师,备份驱动,再打包上传

网友A:
简单得很,小伙子! 改一个USB声卡加一个小功放板  成本10来块钱! 在里面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得很,小伙子! 改一个USB声卡加一个小功放板  成本10来块钱! 在里面 搞定。。。。。。。。。。。。。 ...

问题是,别人只过来装个系统,没修其它的,原来也是有声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得很,小伙子! 改一个USB声卡加一个小功放板  成本10来块钱! 在里面 搞定。。。。。。。。。。。。。 ...

这个杂牌厂出的笔记本,不想让第三方,用他的驱动吧,网上都找不到

网友B:
装过一次也是找不下驱动,后来这种杂牌上网本系统就不装了。

网友:
掉坑里了啊

网友:
坑惨了吧……。

网友C:
杂牌本质量很差,软七八糟的问题,最好不要碰,可以上某宝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过一次也是找不下驱动,后来这种杂牌上网本系统就不装了。

只要找到,能进系统的本子,备份下驱动,就可以了,唉

网友:
我来做个好事吧,买台回来,考下驱动,给客户装上,就就行了,再把驱动,上传到,驱动网站,

网友:
唉,这些杂牌拉圾,害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杂牌本质量很差,软七八糟的问题,最好不要碰,可以上某宝问问

问题是普通人不知道,不懂这些,

网友D:
杂牌机凡是WIN10的到我们这里来我是尽全力阻挡店里的人重装系统,都是悄悄按开关强制关机几次后。。。搞好收钱送客。

网友E:
拿来装系统之前他用的确定是win10 64位的系统吗?有些山寨机用的是win10 32位的系统喔。再试试用360驱动大师打驱动看看,实在不行赔个外置的usb声卡吧,也才十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杂牌机凡是WIN10的到我们这里来我是尽全力阻挡店里的人重装系统,都是悄悄按开关强制关机几次后。。。搞好 ...

这操作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来装系统之前他用的确定是win10 64位的系统吗?有些山寨机用的是win10 32位的系统喔。再试试用360驱动大 ...

客户不一定,想要外接声卡

网友:
简单拆机看网卡芯片是什么,一般对应网卡芯片的驱动好装的,还有这机器老不老,别是马甲机哦,有见到过XP系统伪装成其它系统的,这些老机器有的不支持WIN10驱动啦!

网友:
遇到这个的几率太小了吧,试过万能或者驱动天空驱动包了吗?

网友:
遇到不明的电脑能进系统的要重装系统还是先做下驱动备份吧要养成这个习惯。

网友:
我搞一些单位的机一般都不管系统好不好要做个C盘的镜像备份,我称为“后悔药”,反正现在的硬盘空间大着呢。有些软件是专门定制的AO我们也搞不懂。要重装后说不见了什么DD就可以恢复原来的给她。

网友:
你这个还好 晓得是什么牌子的
我上午遇到个 不晓得是什么牌子的 老款笔记本 MECER W765CQ 的 要找个风扇
找不到就给他改了个

网友:
杂牌笔记本专宰小白,小白花了这么点钱买了台新笔记本,美滋滋。

网友:
没听说过的牌子 难搞

网友:
找找有没有同型号的官方固件 里边集成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