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enfon 利用充电表 判断故障一列

楼主(2020-05-16):
接到一台手机,ASUS 的 zenfon系列 故障现象为 进入系统桌面后 黑屏关机
此机器是前台小哥换过屏幕的,客人拿走后又拿回来。

结合客人说故障现象为 偶尔关机,电池电量不准确等,初步判断为电池损坏,

拆机接电流表测试
电流却只到100ma就掉回0,应该是没有接电池检测脚的原因吧,但设备有限。。。

此时没了思路,没备用电池,接电流表没反应,那就看一下是否充电吧
关机接充电表 电流显示800多ma ,但是屏幕却不亮。插着充电器能开机,但是电流显示却仅有 160ma左右,偶尔会到800ma以上。。。

同时感觉手机背部特别热,此时判断为 有短路
拔掉电池再看一下是否充电,结果充电表显示也是800多ma,那肯定有短路了。

之前的充电表电流显示应为漏电的电流。
刚想拆主板屏蔽罩,突然又感觉测试不全面,如果只装电池屏幕 会不会进系统掉电关机呢?
经测试,正常了。。。那就是尾插或者 尾插小板问题了,拆开尾插小板,果然进水了。。。

再显微镜下仔细查看进水部分,坏了一个电感,短路一颗小电容。周围有略微烧焦的痕迹,

更换,至此,修复完毕,一切正常。
整体来说,故障很奇特,各种误判,修机还是得仔细再仔细。
最后来杯冷饮压压惊

网友:
屏蔽罩能不拆还是不要拆的好

网友:
华硕手机?呵,第一次看到

网友:
修笔记本的,打算发展一下手机,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我有一台被我刷机刷挂了,难受

网友:
妥妥的,修机如破案

网友:
建议楼主多发贴   看的很过瘾

网友:
修笔记本的,是不是很多也在修手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