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V星16J51换芯片前测试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0-05-16):
V星16J51/MS-16J51 1.0,6代标压I7加电0.244无VCCCORE,已经定芯片ISL95855,此芯片内外网都查不到完整的数据表;在测试过程中却遇到了从来没有遇到的问题: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资料

网友A:
关于“CPU_CORE电压为0,CPU_PWROK却是高电平”这点没毛病。对于6代CPU, VCORE的预设供电VBOOT是可以为0的,真正的供电要复位以后读取SVID才产生。而CPU_PWROK是复位之前就要产生的。
具体可以看月饼老师发的H110,Z270,Z370系列芯片组原版时序图

网友A:
至于红笔黑笔问题,是不是两支笔尖的粗细不一样?芯片脚位间距很小,太粗的笔尖可能导致测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于红笔黑笔问题,是不是两支笔尖的粗细不一样?芯片脚位间距很小,太粗的笔尖可能导致测量问题

表笔都是用锉锉尖了的,交换插孔测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CPU_CORE电压为0,CPU_PWROK却是高电平”这点没毛病。对于6代CPU, VCORE的预设供电VBOOT是可以为0的, ...

谢谢换后再看,遇到其他的机子VCCCORE为0这个信号却没有。

网友B:
lajidong说的没错,VBOOT电压可以为0V,复位之后才通过SVID调整才出所需电压,这也是为了节能,没毛病,

网友:
也有可能芯片坏了,PG不受控。也有可能如楼上所说,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先有复位后才有cpu核心供电的

网友C:
这个信号在六代以上的主板中式只要vccsa有就为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ajidong说的没错,VBOOT电压可以为0V,复位之后才通过SVID调整才出所需电压,这也是为了节能,没毛病,

谢谢芯片明天到,机子已经修复烤机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在六代以上的主板中式只要vccsa有就为高的

已经修复烤机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CPU_CORE电压为0,CPU_PWROK却是高电平”这点没毛病。对于6代CPU, VCORE的预设供电VBOOT是可以为0的, ...

谢谢提醒芯片还没到,机子已经修复烤机中稳定后一定分享。

网友:
还是楼主你厉害,V星图纸你可以找到呀

网友:
怎么修好的分享一下呗

网友:
虽然楼主已修好。但是不管黑表笔红表笔没差别。感觉是不是哪里接地没弄好。或者真见鬼了

网友(2020-07-22):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修什么好的、
我的没图纸

网友:
时序好像搞错了把

网友(2020-08-28):
引用 网友D:
谢谢芯片明天到,机子已经修复烤机中。

修好最终是哪里问题

网友(2020-10-14):
想知道哪里问题?楼主能分享吗

网友:
修好最终是哪里问题,楼主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01-07):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醒芯片还没到,机子已经修复烤机中稳定后一定分享。

V星不出CPU供电你修了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