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测复位信号

楼主(2020-05-16):
示波器测复位信号是不是一条线忽然上去了?还是曲线,穷,没有买过,只有自己焊的

网友A:
复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平时是高电平,一般万用表可测,无须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信号是低电平有效,平时是高电平,一般万用表可测,无须示波器

cpu复位啥的平时高电平就复位那一下就往低电平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