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4348 喷墨 卡纸 多张进纸 维修

楼主(2020-05-17):
惠普C4348 喷墨,古老的机器。
卡纸,有时一次进3-4张。

分页器 搓纸轮 都在机器底部,没办法,只好全拆了。

全部是六角螺钉,跟机械硬盘螺钉类似。

先卸掉扫描台。一共4颗。
2颗在后面合页处。两颗在扫描台玻璃盖板下方。
摘掉左右侧盖,摘扫描台排线,取下。

里面还带了个扬声器
拆出来后,忘记安装位置了。
最后胡乱扔进去了。

搓纸轮表面正常,摩擦阻尼OK。

问题出在这里。
分液器,上面的绿色阻尼片,已经化了。
年代太久,塑料都变成糊糊了。
导致纸头粘连 连续多页进纸。
或者阻尼太大,纸张被粘住,不进纸。

分页器反面。

太古老的机型,淘宝搜不到该分页器。
手工制作一个。

原料:自行车内胎一节。
这个橡胶皮,刚好有一定阻尼。

剪子剪一小段,塞在长方形缝隙里面。

背面 用AB胶水粘在塑料壳上。

这个弹簧,也拆丢了。
拆了个自动圆珠笔的弹簧 补上。

这个红色方框部位,取下难度比较大。
有一个小齿轮挡着。取下过程语言无法描述。
反正可以取掉。
——————————————————
把分页器安装好,各个部件复位好。

打印测试正常,故障排除。

网友:
牛逼啊,又是多件又是少零件的,你这拆的,绝了

网友:
楼主拆机不错,但是分页器有个简单办法。后面用一字螺丝刀,一翘就出来了

网友(2020-07-26):
小题大做了

网友A:
分页器后面盖子打开就能取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页器后面盖子打开就能取出来的

是啊,我不知道可以这样拆。一下全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