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150M PRO4S 不触发 无5VSB

楼主(2020-05-17):
没有思路了,请大家帮忙,可能一开始思路就错了
华擎B150M PRO4S 不触发。12V 5V 3.3V无对滴阻值正常,vcore对滴阻值正常。插电有3VSB,32.768晶振两端电压正常,跳线帽有3.3V,开关针有5V压差。短接开关针,NCT6791D(D) 60和61有跳变,64无变化,63始终未高电平。

查询论坛,1151应该还有一个1V的待机电压

测得APW8720BKAE 1脚5脚电压为0.77V,应该不正常吧。这个应该是5V才对吧。猜测是5VSB有问题
然后查到Q16 Q17的5V都为0

MP2145GD这是5V DUAL的产生电路吗

附上电路图
华擎ASROCK_B150M

网友A:
别管5Vsb,查桥待机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管5Vsb,查桥待机条件

1151有哪些具体的待机条件

网友:
短接绿5伏之后,再按开机试一下。

网友:
短接绿5伏之后,再按开机试一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150系列短接没用了吧

网友C:
这个就是桥待机电路出来问题,桥待机是由5VSB转换的。这种故障有点位图的基本都是秒了,我也发两个帖子关于修这种问题。我的思路:5VSB, RTCRST,桥待机电源芯片。一个个查。你的思想跑了弯路,Q16,Q17是由5VSB转USB的5V的,如果5VSB没有那下面电压不是0吗!好像你这个板,你先查5VSB只有0.77是什么原因,打值短路没?拆8720后5脚还是0.77?PQST4和GQ27这个两零件是否正常?如果修不好,把这两个都拆了,在PRST4位置补个0欧大电阻或一坨锡试下。

网友:
很乱 我也乱  楼主记得修好来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1有哪些具体的待机条件

开机针脚电压都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1有哪些具体的待机条件

开关针有电了,还管什么5vsb,查芯片待机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桥待机电路出来问题,桥待机是由5VSB转换的。这种故障有点位图的基本都是秒了,我也发两个帖子关于 ...

首先非常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原来的帖子漏了一个关键的信息,IO的101脚RSMRT电压为0
我查了PQST4,测了123脚的电压正常为5.01V,5脚电压为0.8,我直接拆掉了PQST,短接了PQST4 123和5脚;GQ27这个原件板子上未装;南桥待机芯片 APW8720BKAE的8脚有1.01V的电压输出了。
io的RSMRT 还是无电压;测SR349靠近南桥的那一端(就是南桥发出RSMRT点)电压为0、
测量一下USB数据对地阻值,似乎不大正常。短接ATX 绿黑,风扇不转,但是诊断卡有复位,不跑码
可能南桥坏了
如果有空,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更新

主题不让编辑了
原来的帖子漏了一个关键的信息,IO的101脚RSMRT电压为0
我查了PQST4,测了123脚的电压正常为5.01V,5脚电压为0.8,我直接拆掉了PQST,短接了PQST4 123和5脚;GQ27这个原件板子上未装;南桥待机芯片 APW8720BKAE的8脚有1.01V的电压输出了。
io的RSMRT 还是无电压;测SR349靠近南桥的那一端(就是南桥发出RSMRT点)电压为0、
测量一下USB数据对地阻值,似乎不大正常。
短接ATX 绿黑,风扇不转,但是诊断卡有复位,不跑码
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希望有大神帮你

网友:
看看迅维的书,开机补触发维修,测量IO

网友D:
建议楼主多发贴   看的很过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多发贴   看的很过瘾

是吗?让你见笑了。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能否指点一下,现在3VSB 5VSB都正常了,但是南桥没有发出RSMRT,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让你见笑了。不是专业搞维修的。能否指点一下,现在3VSB 5VSB都正常了,但是南桥没有发出RSMRT,是不是可以判断南桥坏了

这么早判死桥?平台待机信号低电平,那就测桥发出平台待机信号之前的各个条件正常没有,平台待机之前的信号有一个不满足,桥是不会发出该信号高电平的。

网友:
待机条件查查好,感觉你写的有点乱,

网友:
VCCRTC   RTCRST#  SRTCRST# 32.768  VCCDSW3P3   DSW_PWROK    SLP_SUS#  VCCPRIM_3P3   VCCPRIM_1P0   RSMRST# SUSCLK(此信号不一定采用) 这些待机条件全查下,哪个不行往上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