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cpu损坏

楼主(2020-05-17):
#主板维修# cpu 损坏

网友:
咋?win10不能用cpu就坏了?

网友:
是cpu 挂了,导致这个故障

网友:
cpu挂还能亮?

网友:
装系统蓝屏很多是CPU坏哦,我就遇见几个,我修板子用的CPU就是客户机子进系统蓝屏进PE也蓝屏换出来的,修板子用久了现在彻底坏了卡代码

网友:
为什么总有人认为CPU都不会坏呢,我就遇见过很多很多CPU坏的,进系统蓝屏的,用着死机的,不过内存的,卡代码的,集显坏的,有时能亮多数不跑码(最近才遇到一个)最多的就是短路坏的,笔记本的就不说了太多CPU坏的

网友:
短路坏cpu还能开机?

网友:
短路的cpu咋复位的,难道cpu出了一点瑕疵导致功能故障?

网友:
CPU供电上管短路导致12V电压冲进CPU,CPU 100%坏的,CPU不会彻底短路但就是不跑码,CPU彻底短路主板上电瞬间掉电保护

网友:
CPU短路不代表复位短路,复位是主板给的,CPU短路就是不跑码或者掉电而已,这个月都接到几台笔记本CPU坏的,四代单CPU坏的非常多CPU还死贵,还有一台进水机供电修好了主板不跑码估计CPU坏了,正在考虑换CPU

网友:
修了这么多,你这个情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亮机坏cpu

网友:
不过这种事情肯定是有的

网友:
遇到几个CPU坏可以进系统用一会各种蓝屏

网友:
坏cpu很正常啊,有些能跑马也能亮但是会死机蓝屏

网友:
mos管我也遇到过确实CPU继承显卡

网友:
卧槽,我只碰到过短路或者无法复位的u

网友:
CPU坏  蓝屏死机或者装系统蓝屏  很正常啊  为什么一定要是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