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TPN-Q27八代i5不触发

楼主(2020-05-17):
板号dag7admb8d0,不触发,上论坛刷了个bios,还是一个鸟样,io是it8987e,找了io的资料,发现ACIN,LID_EC#,AVCC都正常,主板太新没图纸,一下子没了思路。后来看到一哥们说hp不触发加焊ec就好了,于是我也想试一试,没想到真成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干就完了

网友:
省了很多步骤,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三板斧 干就完了。收到钱 才是硬道理

网友:
这个原理是为什么呢 、?   是工厂做功不行        ?

网友:
这个机器坏的很多 很多

网友:
这个几率真是不大啊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10代的处理器了。今年修了两台进水的10代机器。
IO虚焊的可能性太小了。是否为周边原件受热?

网友:
加焊EC就好了,厉害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温度高了主板变形,导致开焊,还是出厂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起来有点像10代的处理器了。今年修了两台进水的10代机器。
IO虚焊的可能性太小了。是否为周边原件受热?

不排除这个可能,客户要得急已经拿走了,本来应该冷机多测试下的

网友:
这个玩意还会虚焊

网友:
估计是有点腐蚀没看见,误打误撞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少见!

网友:
只能说巧啦,没有思路加焊一下看能会有发现。

网友:
可以的 以后也可以试试

网友:
广达出的产品貌似没有代说的这么玄乎,估计你是加焊的时候把ECRTC的短路了下,南桥那么正常了所以开机了,

网友:
应该会返修,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问题没找准,你加焊的时候周围或者背面元器件受热开机了,应该是电阻问题

网友:
如果按不触发来修 也是查这几个条件  这个不知道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周边电路问题 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