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00开机不稳定,上电掉电

楼主(2020-05-17):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机器型号是联想Y500的,故障现象:上电掉电,有时可以开机显示。
直接上电流表,电流。0.23-0.45.左右跳变,有时可以跑到1.多,基本上不开机,根据维修经验基本是少电压,直接拆机, 大概就是这样的,通电量测5V,3V,正常,在量测5V,3VS的时候电压偏低,只有2.多V ,5v只有3.多v,在量测5vs_gate电压也偏低 一直追到+VBS是,正常20V,这里偏低16V,明显不对 在继续量测其他VBS都有20V,初步判定为vbS断线,在追线中发现问题了,断线了,补上线路测试OK.
以上为维修过程。
给大家发个开机图片

网友A:
不晓得这个是不是通病      我之前修过3台这个问题            都是在这个内存贴纸下面

网友B:
利害给贴子盖住都能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晓得这个是不是通病      我之前修过3台这个问题            都是在这个内存贴纸下面

可能吧,刚来的时候开机掉电,一会就好了,用着有不行了,最好才发现断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利害给贴子盖住都能找得到

信号不良,找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信号不良,找到问题了

哪不是断线?

网友:
是的,VBS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