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的psp摇杆失效,最大值127,换了摇杆,检查了插件,均无效果

楼主(2020-05-17):
psp3000,更换了摇杆,检查了插件,目前最大值127,请勿这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psp3000主板上电位器是哪个元件呢?如何检测阻值呢?

网友A:
电位器是主板上一个多腿小四方原件,中间有一个可以用螺丝刀来回调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主板上一个多腿小四方原件,中间有一个可以用螺丝刀来回调的东西

额 你好 psp3000主板没有呢

网友:
属于啥上面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