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M17X-R5 Alienware 17 Dell VAS00 LA-9331P

楼主(2020-05-17):
外星人 M17X-R5  独立显卡打叹号。 显卡换到例外一台电脑是好的··后面买了张主板 换上显卡也是好的。。确定问题出在主板上  BIOS刷过。 还是一样 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这个看显卡的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闪存了。

网友:
那就只有查显卡工作条件 查显卡槽的供电  信号 其他的你都查过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或者ec 这个问题遇到过 但是美搞好

网友:
同故障,在线等

网友:
有没有帮回答下,谢谢自己顶下了

网友:
考虑屏与屏线啊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你是不显示 。 打不上显卡驱动的话检查一下显卡在坏板上的供电是否和好板上的一样,有点少供电会打不上驱动的,之前我在9系显卡上遇到过显存供电没有打不上的

网友:
先检测清楚,在动显存,搞不好变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