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鼠标挑电脑?

楼主(2020-05-17):
顾客上个月买的鼠标说用着用着不好用了!结果插我电脑上正常使用,其他鼠标插他笔记本上也好用!怀疑系统驱动问题,结果进pe也一样!拿出自己的笔记本居然也没反应!怀疑供电不足,笔记本接适配器也一样!插usb电流表结果0.02A没问题啊!奇葩了,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A:
我认为你应该检查一下他的USB接口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网友:
USB接口太脏了数据线传输不良

网友:
这个还用修吗
当然看多少钱 了呢

网友:
换一个又快!

网友:
换线试试。量量鼠标内接线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应该检查一下他的USB接口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自己的本也一样不识别!他的本新鼠标好用!

网友:
不是为了修 就是为了找原因!这么奇葩的故障 不有意思么

网友:
HP鼠标质量很差的,换个啦。

网友:
电脑USB口有些接触不良。可能是里边弯了等等。你上下动一动,扳一扳USB插头,应该就好了。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赶脚是他的鼠标有问题

网友B:
8块钱的假货你好意思发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8块钱的假货你好意思发个帖子?

跟鼠标多钱不挨边,它要是不好用直接就扔了,现在是挑电脑,搞不明白是挑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