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ALC3236和 ALC3246芯片通用吗

楼主(2020-05-17):
声卡ALC3236和 ALC3246芯片通用吗

经过测试 可以代换, 华硕A555L

网友:
我去找PDF仔细看了看  应该是可以替用的

网友:
我去找PDF仔细看了看  应该是可以替用的   可以先试下了,又不会坏

网友:
可以先试下了,又不会坏

网友(2020-07-01):
我的测试了  不行,原ALC3246  喇叭有声音,耳机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