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7460开机没有反应非主板放电问题

楼主(2020-05-17):
问题现象:扣掉BIOS放电 开机能自动开机,但是关机后不能再开机,解决方法:其实是开关小板那个排线松动造成的,重新插拔一下 然后再用胶布贴上 免得下次又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检测开关信号3.3有没有到

网友:
以后还是得多注意一下 很多小的细节不容易注意到

网友A:
DELL 有好多机器 主板放下电就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联想 华硕 都有碰到这情况有人知道什么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L 有好多机器 主板放下电就好了 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 联想 华硕 都有碰到这情况有人知道什么问题吗

戴尔15-5557放电就好了,过10几天又不亮了,刷过原厂bios也不行,同求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