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接修一台联想小新,板号NM-A361显存对地阻值求告知(悬赏)

楼主(2020-05-17):
轻微进水机,只有背面显存空位有一点水渍,不插内存0.45A,插内存0.5-0.58-0.7-0.6A跳几次不显示,刷买的BIOS还是原故障,内存换过,CPU和显卡风枪加热过,没有变化现在测得QV9转显存供电对地阻值只有8欧,有次板的麻烦帮忙测一下阻值是否正常,谢谢
15065947752,加微信有帮助付款20
另修过此机,相同故障的还请赐教
。。
实在不愿重新做CPU,如果不是CPU的问题就白忙活了

补充内容 (2020-5-23 14:35):
找到一台50-80,主板一样,同位置对地140欧,应该是显卡核心坏了,终结

网友:
现在什么问题

网友:
电流0.6跳变正常不显示,内存排阻只有一次波,网卡拆掉还是一样

网友A:
应该不是卡在显存这一步,你看看显卡电压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卡在显存这一步,你看看显卡电压有吗

电压都正常

网友:
显存供电阻值低了这个阻值对显存来说基本可以算短路了。

网友:
把诊断卡焊上,有时候跑41.有时候跑83,bios刷了好几个都一样,显存全拆了还是8欧,仔细看图纸,1.35vgs有一路去了显卡,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存供管他阻值做什么,本来就小,只要供电正常,查其它,不要被绕死了

网友:
有电压嘛,有电压就先换思路,不像挡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