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待机0.07,触发0.07闪到0.08即回0.07 无5V供电输出

楼主(2020-05-17):
接一台A1466的机,a1466待机0.07,触发0.07闪到0.08即回0.07 无5V供电输3.3ve有,线性3V5V都有,待机芯片供电各条件都是好的,5V输出电路也没有什么问题,待机偏高是不是 待机芯片有问题啊,另外待机电压不是3.42v ,是3.35V不知道算不算正常。请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子。谢谢!!!

网友:
补充再说一下,就是待机情况下有线性3V5V,供电3.3v也有,就是 没有供电5V输出

网友:
待机明显高了

网友:
待机不对有短路,用手摸有地方发烫

网友A:
3.35v 不正常,反馈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5v 不正常,反馈分压电阻的问题

请问这一步产生的条件是什么,第四:在有TPS51980发出PP5V_S4RS3   L7520 5V

就是时序讲先产生3.3V然后再产生5V,没有产生5V是什么条件没有满足吗,还是其它什么

网友:
待机 ,3.42v  3.3v 有的

网友:
无触发,再查RTC  CLK  RESET,

网友:
把电路分成一段一段的去测,待机偏大,重点考虑E

网友:
把电路分成一段一段的去测,待机偏大,重点考虑Ec

网友:
我一开始就觉得EC有问题,又不敢肯定,这个芯片我以前买过,坏的多。

网友:
待机太高了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不行再换个CPU 试试

网友:
搞定了,是RTC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版号820-3435-B的PP5V_S4RS3也是没有输出,这个电压是开机才有还是接电就有?

网友(2020-06-16):
接电就有的,我修好了,是某个电容短路了,忘记了是哪个,有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