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plus 无铃声 无震动 不返回

楼主(2020-05-17):
录音打不开 无铃声 无振动 不返回 指纹有用 音频组值正常 开机正常 待机漏电50左右 跟前几天一天机子一模一样 有修过这个问题的大哥吗?

网友:
音频断线

网友A:
已换换音频 且音频底脚正常 :kuqi:

网友:
遇到过u2坏了,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换换音频 且音频底脚正常 :kuqi:

注意两个接地 过来第二个点  容易浮点  两个接地也顺便刮一下

网友:
修好没?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换换音频 且音频底脚正常 :kuqi:

音频有些脚位打值正常  但是处于半接触状态  表笔一戳接触到了所以有阻值  实际还是虚的的  轻轻刮一下看会不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