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诚精展BGA返修台

楼主(2020-05-17):
下部温度不受控制,一通电温度速度上涨,十秒左右可以点烟,大师有什么建议,急!急!急!先谢谢了

网友:
拔了继电器还是温度一路涨

网友A:
没有见到具体的宝贝,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有个温控器坏了,直接短路了。正常情况下,温控器达到设定温度时就断开电,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见到具体的宝贝,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有个温控器坏了,直接短路了。正常情况下,温控器达到设定温度时就断开电,你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我看一下温控

网友B:
换台机器了,现在这个机器有不贵,二手的500块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台机器了,现在这个机器有不贵,二手的500块很多

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
这个烧了

网友:
好换巡维bga返修台了

网友C:
可控硅坏了或者温度探头坏了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固态继电器

网友:
我的风扇坏了 也是温度不受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控硅坏了或者温度探头坏了

嗯,换了可控硅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换了可控硅就好了

这东西就是二三十块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