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398 板号820-3332-A 裸板没电池不加电是正常吗

楼主(2020-05-17):
苹果A1398 板号820-3332-A 原来的故障现象是掉显卡驱动,放了几个月这两天拿出来,发现裸板接可调电源不加电,现在没有这个机子了,有几块坏屏想试试什么问题,不知道是因为不是原装电源引起的不加电,还是因为不装电池不加电,还是因为不接触控板不开,还是因为放了几个月不通电就坏了。有这块板的人帮忙试一下,有悬赏。
最佳答案
龙少恒良
要用85w电源线,没有也有办法解决,将batlow强行拉高,就行了
显卡

网友:
要用85w电源线,没有也有办法解决,将batlow强行拉高,就行了

网友:
正常,这个机器一定要用电池,不然不能正常开机,电池并且一定要有电

网友:
用85W电源线,

网友:
楼上正解,前几天就遇到一个电池没电不开机的苹果。主要是batlow信号引起的

网友A:
谢谢楼主:谢谢你的50下载分,
城市维客
好久没修电脑了,有些问题都忘了,我有几块A1398的内屏是好的,就是开机不显示,想修修。想拿这个板子测一下,刚网上掏了一个原装二手85的电源试试。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谢谢你的50下载分,
好久没修电脑了,有些问题都忘了,我有几块A1398的内屏是好的,就是开机不显示,想修修。想拿这个板子测一下,刚网上掏了一个原装二手85的电源试试。